求大神指导17.4一级菜单怎么用

楼主(2022-02-24):
    lskillMenu = '(

    (popup "MY SKILL")
            ("Quick_Savebytime","wxsf")
            (separator)
    (end)

    ("Grids Setup","quick_grid")
        )
    这是部分代码,在16.6里一级菜单Grids Setup可以用,17.4里不能用,点了没反应,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没用过17.4,但是这部分应该是通用的吧。看着没问题。

    没反应?确定不是skill到期,或者快捷键失效?或者skill path设置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17.4,但是这部分应该是通用的吧。看着没问题。

    没反应?确定不是skill到期,或者快捷键失效?或 ...

    不是,
    只是菜单不能用,skill可以运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试了,的确是16.6可以用,17.4不行

网友:
    理论上,一级菜单直接执行指令,是不太合理的操作吧
    看了17.4的说明书,也确实没有这种做法的介绍
    不过16.6能用,应该也是允许这么做的
    估计是17.4的bug

网友A:
    测试了一下,17.2确实也不行。
    但一级菜单这么用。。。感觉也太浪费了。

    要是很常用,不如设置工具栏。
    如下图的 check high speed backdr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17.2确实也不行。
    但一级菜单这么用。。。感觉也太浪费了。

    这样也可以

网友A:
    又测试了一下。
    把这个功能加入到men文件中。实测可以使用。
    X:\Cadence_SPB_17.2-2016\share\pcb\text\cuimenus里面的allegro.men文件
    比如在最后一级后面增加复制一行MENUITEM "&About...",   "ab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测试了一下。
    把这个功能加入到men文件中。实测可以使用。
    X:\Cadence_SPB_17.2-2016\share\pcb\text\c ...

    是的17.4也可以,奇怪了,那为什么上面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17.4也可以,奇怪了,那为什么上面不行呢

    大概率就是官方不让这么使用吧或者他们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