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

楼主(2022-02-24):
    电子元器件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 L, n, e' z# _' x

网友:
    满足功能/性能需要:满足项目需要的某项功能是一个器件就可以,还是需要多个器件一起工作才行?系统的灵敏度、动态范围、对噪声的要求是否能保证?

网友:
    选型时要看是否是合适的封装: 很多器件有多种不同的封装,在选型的时候要根据系统的成本、板卡的物理尺寸、功耗、接口、加工可行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