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与系统与maltab求用matlab画出矩形信号 x(t)=u(t)-u(t-2)

楼主(2022-02-24):
如题
求用matlab画出矩形信号  x(t)=u(t)-u(t-2)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吧。。。

网友:
单位阶越:
function [x,n] = stepseq(n0,n1,n2)
% Generates x(n) = u(n-n0); n1 <= n,n0 <= n2
% ------------------------------------------
% [x,n] = stepseq(n0,n1,n2)
%
if ((n0 < n1) | (n0 > n2) | (n1 > n2))
        error('arguments must satisfy n1 <= n0 <= n2')
end
n = [n1:n2];
%x = [zeros(1,(n0-n1)), ones(1,(n2-n0+1))];
x = [(n-n0)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