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切断已经布好的布线?

楼主(2022-02-24):
    PCB中如何切断已经布好的布线?

网友:
    快捷键  E+K

网友:
    选择Edit -->Slice Tracks或者按快捷键E + K

网友:
    delete命令后 鼠标右键倒数第二个选项cut 然后点中你想要cut的线(点两下,这两点之间的线段就被剪掉)

网友:
    E K   建议网格设置大一点  另外要单层模式下

网友:
    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