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治大电流接触器触头发热?

楼主(2022-02-24):
    如何防治大电流接触器触头发热?

网友:
    解决大电流接触器触头发热的关键在于使触头与铜辫连接紧密,使之不松动。

网友:
    防治的有效方法如下:
        (1)铜辫和动触头接触处用60%锡、40%铅混合物搪头,搪头长度比触头与胶木架叠固处稍短一点,可避免过长铜辫变硬而引起折断。
    (2)触头与铜辫接触处涂上一层DGI导电膏。在确保吸合动作不碰触灭弧盖的前提下,尽可能换上长一些的螺杆,去掉弹簧垫圈,用两只螵帽固定触头,以防弹簧垫圈受热退火而失去弹性,起不到紧固作用。
        (3)胶木架与铜辫交接处隔两层无碱石棉白纱带,万一发热也不会烧坏胶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