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现在上电和断电会爆音,有没有大神来个静音电路?

楼主(2022-02-24):
双电源供电的运放电路现在上电和断电会爆音,有没有大神来个静音电路?

网友:
电感电容啥的看下,初始默认状态问题

网友:
是音响功放电路吗

网友:
可以采用缓级加入电压源,试试看。

网友:
对的,彻底解决只能加继电器,就算进口功放输出保护也是采用继电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