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 WORKBENCH仿真计算在哪个盘里

楼主(2022-02-24):
ANSYS WORKBENCH仿真计算在哪个盘里

网友:
计算前可以现将项目保存到指定路径,计算结果就会在该路径下;
若没有保存且计算完毕,那么计算结果在默认路径下,你可以点击保存,跳出来的选择文件夹的路径,就是默认路径

网友:
再看看大佬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