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管p型和n型如何区分?

楼主(2022-02-24):
mos场效应管p型和n型如何区分?

网友:
MOS场效应管分J型,增强型,耗尽型。一般来说N沟道是导电沟道是N型半导体,P沟道是P型半导体,然后再区分栅极压降是要正开启还是负开启。

网友:
结型场效应管在栅极与沟道之间是反偏的pn结形成的门极电压控制。所以输入电阻不及mos场效应管。

网友:
从符号上看,箭头向里的是N沟道管,向外的是P沟道。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DS,红表笔接源极,黑表笔接漏极,有数值显示为N沟道,反过就是P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