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和linux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2-24):
嵌入式linux和linux有什么区别?

网友:
Linux是一种自由和开放源码的类Unix操作系统,存在着许多不同的Linux版本,但它们都使用了Linux内核。Linux可安装在各种计算机硬件设备中,比如手机、平板电脑、路由器、视频游戏控制台、台式计算机、大型机和超级计算机。Linux是一个领先的操作系统,世界上运算最快的10台超级计算机运行的都是Linux操作系统。嵌入式Linux系统就是利用Linux其自身的许多特点,把它应用到嵌入式系统里。随着微处理器的产生,价格低廉、结构小巧的CPU和外设连接提供了稳定可靠的硬件架构,那么限制嵌入式系统发展的瓶颈就突出表现在了软件方面。

网友:
硬件平台:嵌入式Linux一般是Mips,ARM平台;桌面Linux一般是X86平台。
根文件系统:嵌入式Linux一般用UBIFS,yaffs2,jffs2;桌面Linux一般用ext3。
shell不同:嵌入式Linux一般用busybox,桌面Linux一般用b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