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通过什么实现逻辑

楼主(2022-02-24):
FPGA通过什么实现逻辑?

网友:
我说下我的理解,LUT实际上是RAM结构,4输入实际是地址线,如果要实现与门组合逻辑,我们有两种做法:
1、用晶体管搭建与门结构电路,实现逻辑。
2、把真值表列出来11--1,10--0,01--0,00--0;然后对于LUT把输入11,10,01,00作为地址线,把1,0,0,0作为地址所对应的RAM存储空间的值,即11的地址所对应的存储空间存1,10的地址所对应的存储空间存0.……外部电路输入的信号接到LUT的地址线,对应的存储空间接到输出线,这样我们就用纯查找结构模拟了一个与门。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