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楼主(2022-02-24):
powersi做PDN仿真时,一个芯片有多个同一电源的pin,但是端口设置出来只有一个,怎么分别看每个pin的啊,求指教

网友A:
可以每个PIN都设置端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个PIN都设置端口的

怎么设置呢?求教????

网友B:
    设置port的时候把鼠标放pin脚附近点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port的时候把鼠标放pin脚附近点右键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C:
你先建立port  在鼠标右键看到+hook后面在点-hook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按照net做端口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建立port  在鼠标右键看到+hook后面在点-hook

感谢!希望这样的分享能提升大家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