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元器件变绿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24):
    pcb中元器件变绿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3 O# F: y. y( E

网友:
    触发规则限制引起,重新设置规则或者按警告内容解决

网友:
    不符合DRC规则,比如原件之间距离过近,就是报错

网友:
    右下角ROOM没有删除, 右键清楚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没描述清楚、、、、、、

网友:
    规则报警 可以在设置里把 ONLINE DRC 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