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连接器占空比怎么算?

楼主(2022-02-24):
    射频连接器占空比怎么算?

网友:
    通电时间相对于总时间所占的比例。例如:脉冲宽度1μs,信号周期4μs的脉冲序列占空比为0.25。 比如说,一个电路在它一个工作周期中有一半时间被接通了,那么它的占空比就是50%。如果加在该工作元件上的信号电压为5V,则实际的工作电压平均值或电压有效值就是2.5V。 假设该元件为一个电子阀门,当电路全时接通时,阀门全开;当占空比为50%时,阀门状态为半开。

网友:
    当占空比设置为20%时,阀门的开度显然应该为20%。这样,这个阀门就可以在0%(全闭)到100%(全开)的范围内任意调节。 扩展资料 通过电子控制单元对加在工作执行元件上一定频率的电压信号进行脉冲宽度的调制,即占空比控制,以实现对元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