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和单片机的区别都有什么?

楼主(2022-02-24):
    嵌入式单片机的区别都有什么?

网友:
    根据IEEE的定义,嵌入式系统是用来控制或监视机器、装置或工厂等大规模系统的设备。 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以前的控制装置、单片机系统应该也属于嵌入式系统的范畴。虽然嵌入式系统的流行是最近几年的事,或者是说最近几年才得到了迅速应用,但是,单片机系统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所以嵌入式的历史已有几十年。 但是,早期的单片机系统和嵌入式系统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从操作系统OS(Operating System)应用的层面上分析,一般单片机应用都没有OS的概念,由循环来进行控制,无网络协议支持,只适合简单的应用领域。而嵌入式系统一般因为要求由OS,可以执行多任务调度,支持网络协议TCP/IP,所以嵌入式系统可以比普通单片机系统更适合完成复杂的应用。

网友:
    一般来说:
嵌入式系统 包括:
    1、嵌入式微控制器(16位、8位、以及8位以下的cpu,典型代表就是 单片机)
    2、嵌入式微处理器(32位,以及32位以上的称为处理器,典型为arm核的 处理器)
3、dsp(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数字信号处理器,没有涉及,就不说了)
4、soc(system on chip, 片上系统,就是把所有的 模块都做到一块芯片上,也没接触过)
    一般就是以上的框架;
    当然如果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话,那么就得根据特定的功能,进行特性的硬件设计,只要能工作,就是一个系统!
希望够简洁,够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