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芯片每个引脚是等同的么?有什么区别没?

楼主(2022-02-24):
    FPGA中芯片每个引脚是等同的么?有什么区别没?

网友:
    一般工程的话,每个可以做IO的引脚是等同的。
    但是如果你在速度有约束的话,可能就考虑引脚了。就跟PCB走线一样,模块映射到FPGA逻辑单元的某个区域,而你配置的IO口在很远处,类似走线,走过去复杂了,速度可能达不到。

网友:
    FPGA中所有引脚不是等同的,所有引脚分为多个bank,每个bank包含一定数量的引脚。每个bank中,通过引脚的VCCO引脚(输出驱动)接的电压不同,bank引脚支持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引脚功能是肯定有区别的,有的引脚是user Io,还有DCI(也可以作为user IO)还有支持差分信号的IO。另外还有一些配置引脚,如支持JTAG的引脚和电源、GN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