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6主板怪現象

楼主(2022-02-24):
最近在做一個x86 SOC的案子,有一個現象,無法理解:電源使用電源供應器12V輸入

同一塊x86板子,在測試開、關機,隨著次數增加,
從一開始一開機可以進到系統,到最後連動也不動,不開機時,量測電壓除了輸入12V, stand by 3.3V / 5V外其他電壓均無。
閒置了一個晚上,隔天又可正常開關機。有人也有遇到相同或類似的情形嗎?thx

网友A:
你是台湾技术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台湾技术男吗

是肥宅男~~

网友:
    这个大概率是电源时序不对引起的,可对CPU的RESET上电后再复位一次(可手动短接reset到地)应该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B:
    设计有问题;再细致点吧,桥部分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C:
    手动开关机还是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开关机还是自动?

    自動,插電就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有问题;再细致点吧,桥部分的设计有问题

    是SOC CPU。

网友:
    存储用的是EMMC还是SSD或者STAT?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動,插電就開機

5v跟3.3v a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OC CPU。

SOC 应该是U系列或者Y系列CPU, 桥片和CPU集成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