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器件时显示飞线

楼主(2022-02-24):
      所有飞线设置隐藏,请问怎么设置在移动某个元件时显示飞线。

网友:
    选择移动元件指令后,点击设置Stretch etch可以设置或者隐藏飞线

    显示飞线(Stretch etch不勾选)

隐藏飞线(Stretch etch   勾选)

楼主:
    你这是allegro的命令吧,AD没找到~~

楼主:
    网上找了1个多小时找到了方法;拖动器件时按N.

网友:
    拖动器件时按N.

网友:
    拖动器件时按N

网友:
    拖动器件时按N,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