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中可不可以有always 语句中的嵌套always语句啊。

楼主(2022-02-25):
verilog 中可不可以有always 语句中的嵌套always语句啊。

网友:
貌似不行吧 从没这么用过 也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
    这是绝对不行,违反硬件电路手册!

网友:
    always不能嵌套
 但是begin end可以

网友:
    可以的。always initial 内可以包含多个initial、always词句。这两个关键字后面可以跟随一段程序,用begin  end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