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板 有大佬给点思路吗?

楼主(2022-02-25):
设计一个电路板:电路板的电源输入是24V;采用一款自己熟悉的单片机;单片机控制一个大的LED灯;(LED灯导通电压为2V, 电流为100mA;)单片机外接两片容量为2K BYTE 的EEPROM; 单片按键按下低电平;单片机外挂一个温度测试芯片,要求温度测试精度好于正负0.5度;按键按下,LED灯闪一下,同时通过232电平串口将当前温度发送出去,串口采用DB-9母头;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什麼ic找不到嗎?溫度的晶片嗎?看起來應該不難設計~~

网友:
led灯最好设计专用的恒流驱动电路,24v输入需要ldo电路,为单片机供电,测温精度主要取决于温度传感器精度。

网友:
    24伏输入建议用DC-DC,LDO发热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