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引脚功能简要说明

楼主(2022-02-25):
    8051系列各种芯片的引脚是互相兼容的,8051,8751和8031均采用40脚双列直播封装型式。当然,不同芯片之间引脚功能也略有差异。8051单片机是高性能的单片机,因为受到引脚数目的限制,所以有不少引脚具有第二功能,其中有些功能是8751芯片所专有的。各引脚功能简要说明如下:

51单片机引脚图
    VCC(40脚):电源端,为+5V。
    Vss(20脚):接地端。
时钟电路引脚XLAL2(18脚):接外部晶体和微调电容的一端。若需采用外部时钟电路时,该引脚输入外时钟脉冲,要检查8051的振荡电路是否正确工作,可用示波器查看XLAL2端是否有脉冲信号输出。
    时钟电路引脚XLAL1(19脚):接外部晶体的微调电容的另一端。在片内它是振荡电路方相放大器的输入端。在采用外部时钟时,该引脚必须接地。
RST(9脚):RST是复位信号输入端,高电平有效。当此输入端保持两个机器周期,即24个时钟振荡周期的高电平时,就可以完成复位操作。RST引脚的第二功能是VPD,即备用电源的输入端。当主电源Vcc发生故障降低到低电平规定值时,将+5V电源自动接入RST端,为RAM提供备用电源,以保证存储在RAM中的信息不丢失,以使电源正常后能继续正常运行。
    ALE(30脚):地址锁存允许信号端。当8051上电正常工作后,ALE引脚不断向外输出正脉冲信号,此频率振荡器频率fosc的1/6。CPU访问片外存储器时,ALE输出信号作为锁存低8位地址的控制信号。在CPU访问片外数据存储器时,会丢失一个脉冲。平时不访问外存储器时,ALE端也可1/6的振荡频率固定输出正脉冲,因而ALE也可以用作对外输出时钟或定时信号。如果你想看一下8051芯片的好坏,可用示波器查看ALE端是否有脉冲信号输出,如有,则8051基本上是好的。ALE端的负载驱动能力为8个LS型TTL。此引脚的第二功能PROG是对片内带有4K EPROM的8751固化程序时,作为编程脉冲输入端。
    PSCN(29脚):程序存储器允许输出信号端。在访问片外程序存储器时,此端 口定时输出脉冲作为读片外程序存储器的选通信号。此引脚EPROM的OE端,PSCN端有效,即允许读出片外EPROM中的指令码。CPU在外部EPROM取指区间,PSCN信号在每个机器周期中有两个有效。PSCN端同样可驱动8个LS型TTL。要检查一个8051小系统上电后CPU能否正确到EPROM中读取指令码,也可用示波器看PSEN端无脉冲输出,如有,说明基本上正常工作。
EA(31脚):外部程序存储器地址允许输入端。当EA引脚接高电平时,CPU访问片内EPROM并执行内部程序存储器中的指令,但在程序计数器PC的值超过OFFFH时,将自动转向执行片外程序存储器内的程序 。当输入信号EA引脚接低电平时,CPU只访问外部EPROM并执行外部程序存储器中的指令,而不管是否有片内程序存储器。对于无片内ROM的8031,必须外扩EPROM,此时必须将EA引脚接地。此引脚的第二功能Vpp是对8751片内EPROM固化编程时,作为施加较高编程电压输入端。
P0口(39—32脚):P0口是一个漏极开路的8位准双向I/O端口。作为漏极开路的输出端口,每位能驱动8个LS型TTL负载。当P0口作为输入口使用时,应先向口锁存器(地址80H)写入全1,此时P0口的全部引脚浮空,可作为高阻抗输入。作输入口使用时要先写1,这就是准双向的含义。在CPU访问片外存储器时,P0口是分时提供低8位地址和8位数据的复用总线。在此区间,P0口内部上拉电阻有效。
    P1口(1脚—8脚):P1口是一个带内部上拉电阻的8位准双向I/O端口。P1口的每一位能驱动4个LS型TTL负载。在P1口锁存器(地址90H)写入全1,此时P1口引脚由内部上拉电阻接成高电平。
    P2口(21脚—28脚):P2口是一个带内部上接电阻的8位准双向I/O端口。、P2口的每一位能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P3口(21脚—28脚):P3口是一个带内部上接电阻的8位准双向I/O端口。P3口的每一位能驱动4个LS型TTL负载。P3口与其他I/O口有很大区别,它除作为一般准双向I/O口外,每个引脚还具有专门的功能。

网友:
    各个引脚有不同的功能,要根据功能进行连接

网友:
    单片机的引脚功能是直接被定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