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为什么要在仿真前加施加约束

楼主(2022-02-25):
ansys为什么要在仿真前加施加约束?

网友:
这个就要看看有限元求解的理论东西了,为了指定在计算过程中的一个矩阵初始值!

网友:
    当模型是对称性建模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对称约束,减少计算量,当模型的一部分的具有共同一起的自由度变化的时候,可以把它们要变化的自由度耦合为某个自由度

网友:
    耦合约束就是约束不是固定的嘛。它是某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函数,而这个些变量又是由于外界或者载荷的添加而改变的。耦合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