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适配器如何区分正负极?

楼主(2022-02-25):
12v电源适配器如何区分正负极?

网友:
    可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测量来判别——表针正偏,红表笔接触的是正极

网友:
    用奥斯特实验(线圈和小磁针)来判断

网友:
    用发光二极管来判断——要串联一个较大的电阻——二极管发光,与其正极接触端为电源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