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可以做开关管用吗?如果用作开关管那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呢?

楼主(2022-02-25):
mos管可以做开关管用吗?如果用作开关管那工作在什么状态下呢?

网友:
当然可以,而且大部分是用于开关状态,MOS管用于放大的例子还真不多。

网友:
    如果要工作在开关状态,就必须使得MOS管处于可变电阻区和夹断区,
不过MOS管的开关不是那么简单,在实际中,开启很容易,一般2-4V电压就行(不过要想导通得很好,深度饱和,最好加大电压到10V左右,这时候,MOS管的通态电阻比较小),关断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