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电气原理图如何选择线型和电器件选型?

楼主(2022-02-25):
我是做机柜的机械工程师,原理图我能看懂,但是画接线图的时候,线型选多粗的线号,和电器件选型,选多大电压和电流的我都不太会,电气工程师说先有输入电压和功率,可能这方面我都不是太懂,希望有大神给我介绍一下.

网友:
温升是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的型式试验必须做的试验内容之一

网友:
动热稳定性对于机柜结构和元器件是不一样的

网友:
结构布局和分区,这一点很重要,不同的柜型结构,不同厂家的柜型,这些参数都不尽相同。

网友:
接地系统和接地形式,是柜体设计的关键。

网友:
柜内的接线和控制原理,涉及到辅助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