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前端开发和FPGA开发是什么关系?

楼主(2022-02-25):
好像是FPGA开发是数字集成电路开发的一部分,数字前端开发先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可以供ASIC或者FPGA等SOC器件处理。所不同的是FPGA是购买现成的器件,所以开发周期短,灵活性高,但贵,适合少量产品的定制。

网友:
数字前端开发指的是模数转换部分吧,FPGA是处理数字信号的器件,不能接收模拟信号,所以需要外加AD转换,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供FPGA来处理。

网友:
    好多用的是模拟相机(非我们平时的数码相机),经过高速AD进行模数转换,之后传到数字信号处理器中处理,可以用FPGA来处理,外国有人使用FPGA做的IP相机很牛的,其处理速度是专用DSP的5倍。

网友:
    工业上需要将好多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温度、压力、速度……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之后,才能交给工控机进行处理,所以我感觉数字前端开发应该是模数转换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