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进行叠层定义,在布线完成之后如何改变叠层设置

楼主(2022-02-25):
cadence怎么进行叠层定义,在布线完成之后如何改变叠层设置

网友:
在Allegro中,选Setup-Cross-section。如果想添加层,在Edit栏选Insert,删除为del,材料型号,绝缘层一般为FR-4,Etch层为Copper,层的类型,布线层选Conductor,铺铜层为Plane,绝缘层为Dielectric,Etch Subclass Name分别为Top,Gnd,S1,S2,Vcc,Bottom。Film Type一般选择Positive,plane层选择Negative。如果布线完成之后,发现叠层设置需要改动。比如原来设置的为3,4层是plane层,现在需要改为2,5层,不能简单的通过重命名来改变,可先在2,5层处添加两层plane层,然后将原来的plane层删除。

网友(2022-06-25):
    布线完了尽量不要改变叠层,因为需要重新计算阻抗线宽,通常不同叠层线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