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cortexM-3GPIO设置问题???略急!!!

楼主(2022-02-25):
在用ti的LM3S8962的小白一枚,之前配置GPIO时貌似把USB的GPIO口配置掉了,有这种情况吗?我是配置的GPIOA好像。现在ERASE和DOWNLOAD都提示找不到,还有就是
SYSCTL_RCGC2_R = SYSCTL_RCGC2_GPIOF;不懂这句话的意思,貌似存个什么到寄存器去?现在我想配置两个GPIO为输入和输出,当输入GPIO有电平变化时产生信号存在输出GPIO中,可老师说什么要设上拉电压什么的,不知道什么意思?通过什么语句实现???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
这个你看过Cortex-M3的资料没?里面的介绍对于GPIO的控制上拉、下拉、开漏还是说的挺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