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S55340输入电压下降的问题

楼主(2022-02-25):
你好,最近调试TPS55340的时候发现电源电压为5V的时候,芯片的输入端电压不到2.9V!电源电压为5.5V的时候,芯片的输入电压为3.75V,芯片工作正常!不知道电源电压给5V的时候,芯片的额输入为什么会不是5V,反而是不到2.9V的电压!请大家能不能指导一下啊?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下面是我的电路原理图和芯片输入端的波形!!

网友:
你所谓的电源电压是哪里?芯片的输入电压又是哪里?电源的输出不是跟芯片的输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吗?从波形来看,有可能是你的电源供电能力不足。

网友:
你的电源有问题,负载调整率太差,比如5V的时候,带一定负载电压就会下降,所以不要以空载电压测量得到的值为准。以带IC后测量的值为准。
你可以讲你的电源输出调整到5V,然后带个纯阻性负载,你会发现实际输出也不是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