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20A设计推荐

楼主(2022-02-25):
    各位大神们,如果打算设计一款直流电源转换器,输入16V输出12V输出电流20A,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案?
另外输出电压可以通过软件做+/-10%的调整。

网友A:
    得用到降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到降压电路吧

    是的,用降压电路,但是使用PWM的降压转换器还是开关电源的电感耦合转换器,或者其他的方法?主要是功率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