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品质验收依据是什么?

楼主(2022-02-25):
SMT贴片常见的品质问题有漏件、侧件、翻件、偏位、损件等.

一、导致贴片漏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不到位.
2、元件吸嘴的气路堵塞、吸嘴损坏、吸嘴高度不正确.
3、设备的真空气路故障,发生堵塞.
4、电路板进货不良,产生变形.
5、电路板的焊盘上没有焊锡膏或焊锡膏过少.
6、元器件质量问题,同一品种的厚度不一致.
7、贴片机调用程序有错漏,或者编程时对元器件厚度参数的选择有误.
8、人为因素不慎碰掉.

二、导致SMC电阻器贴片时翻件、侧件的主要因素
1、元器件供料架(feeder)送料异常.
2、贴装头的吸嘴高度不对.
3、贴装头抓料的高度不对.
4、元件编带的装料孔尺寸过大,元件因振动翻转.
5、散料放入编带时的方向弄反.

三、导致元器件贴片偏位的主要因素
1、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X-Y轴坐标不正确.
2、贴片吸嘴原因,使吸料不稳.

四、导致元器件贴片时损坏的主要因素
1、定位顶针过高,使电路板的位置过高,元器件在贴装时被挤压.
2、贴片机编程时,元器件的Z轴坐标不正确.
3、贴装头的吸嘴弹簧被卡死.

网友:
    了解了,以后就知道该往哪找了

网友:
    一般是参考IPC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