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搭建伺服电机控制系统,但有几个疑问,希望大大赐教

楼主(2022-02-25):
初碰labview,对此不熟啊,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助!

有一个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DB9口和电机相连,DB15通过一条15口转9口的转接线和电脑串口相连)。

NI6341主要是用来采集光电传感器和其他传感器的数据的。

想问一下,是不是能直接简单通过电脑串口,而不通过单片机或PLC来控制伺服电机呢?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串口主要是通过什么信号来控制呢?

或者各位大大有没有相关资料或范例呢?即通过RS232串口直接控制伺服电机的?

谢谢了啊!!

网友:
一般用运动控制卡接伺服驱动器。伺服周期如果要求比较短的话,计算机的实时性可能跟不上。

网友:
由于对楼主的系统设计方案和设备选型不了解,提供一些参考建议吧。
(1)伺服驱动器的串口一般是配置用的,可以用驱动器配套的软件调节电流环控制参数,厂家一般会提供通信协议说明书。伺服驱动器应该还有别的输入输出信号(速度信号),与运动控制卡和码盘构成位置环,当然也可以用plc构成运动控制系统。实时部分(位置检测,速度检测及输出,PID,滤波器)由运动控制卡或PLC完成,也需要编运动控制程序。
(2)NI6341带正交信号接口,可以检测当前电机的位置.AD输入和DA输出可以接伺服驱动器(这个需要楼主查阅驱动器的资料,是不是有这样的接口)。PID调节算法可以用LabVIEW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