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继电器如何分类?信号继电器的分类标准

楼主(2022-02-25):
    信号继电器如何分类?信号继电器的分类标准

网友:
    信号继电器是铁路信号中所用各类继电器的统称,在铁路信号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决定着信号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网友:
    信号继电器可以从工作原理、工作电流以及衔铁工作速度三个方面进行分类。

网友:
    按工作速度分类
速动继电器衔铁工作时间小于0.1s。大部分信号继电器属此范围。
正常工作继电器衔铁动作时间0.1~0.3s。大部分信号继电器属此范围。
缓动继电器衔铁工作时间超过0.3s。如无极缓放继电器、热力继电器、安全型半导体时间继电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