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串口对硬件进行设置?

楼主(2022-02-25):
如何通过串口发送一帧数据,然后硬件根据发送的数据,按照协议解析执行相应的功能。能够实现波特率设置,休眠时间设置,修改地址号设置?哪位大神曾做过类似的项目,能否将相应的资料或者代码分享给我学习借鉴一下。或者将大致的框架讲解一下,硬件应该如何判断软件发送过来的是什么?并且执行相应的功能设置?$ m% m0 c1 i, U) [. ]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通过计算机发送一个命令给下位机。自已定个协议,比如说发送一个“FF AA 01 05”,FF AA作为报头,01代表功能1,05代表功能1的参数,如功能1定义为改地址,05这个参数就是要设置的地址!设置成功还可以回复一个命令,告诉发命令方,命令已成功执行,实现一个交互功能!

网友:
那就用固定的波特率,进行软复位,软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