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修补

楼主(2022-02-25):
如何对这种相邻差值超过不等于1的数据进行查找,并进行修复呢?或者怎么在这种数据之间插入空行,将数据设置为NaN,然后再进行修复。求助!

网友A:
对这一列进行求差,diff函数, 然后找寻结果里数值不为1的地方进行相应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一列进行求差,diff函数, 然后找寻结果里数值不为1的地方进行相应操作

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