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看下,图中蓝线是怎么画出来的啊?谢谢了

楼主(2022-02-25):
用哪个选项啊?不是直角画线

网友:
好像是设定某些网络特别的颜色的鼠线,不知对不对

网友:
是某部分网络的飞线,选择了这个颜色

网友:
    这玩意能看?无意义,太乱了

网友:
    这好像是飞线吧,如果是2D线那就用任意角度画啊,快捷键AA

网友:
    是鼠線表示有些線沒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