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控制电机正反转问题

楼主(2022-02-25):
OUT1和OUT2是接电机的两个脚,控制电机的正反转。不知道电机接口那里需不需要加些什么处理呢?例如并联电容?

网友:
电动机两端并上100n的电容,目的减少电枢换相时产生的火花干扰。

网友:
    可以在电路上并联个电容

网友:
    有专门控制步进电机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