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0.1mv到3mv的直流电压放大500倍啊?

楼主(2022-02-25):
如何将0.1mv到3mv的直流电压放大500倍啊?该选怎样的元件,以及如何连接啊?

网友:
基础放大电路

网友:
利用多级放大电路比较好,比如第一级用共发射极,第二级用共基极,最后一级用共集电极。前两极的放大倍数分别为50倍和10倍。最后一级是电压跟随。

网友:
用一个50Hz的振荡电路将0.1mv直流电压转变为交流电压然后经过一个升压变压器再几个整流电路等等转换为高压直流。

网友:
用做一个仪用放大器就能实现要求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20 和25的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