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元件的自动布局

楼主(2022-02-25):
我想把PCB板排的更整齐好看, 可我不是太会元件布局

网友:
手动布局。基本上大家都手布的。

网友:
练习功能倒是可以试试,但凡真正应用的,如果能自动布局的,相信手动也会很快很好;如果不能自动布局的,根本就不会去想了

网友:
手动是不能偷懒的!

网友:
布局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将数字和模拟分开来,例如数字的地不要和模拟的地搭在一起。你开始练习的时候可以从左往右进行的习惯就是电源从左边进,接线的端子一般我们都放在边上便于使用。滤波的电容电阻电感那些就放在离芯片近点的地方,对了还有晶振也是。这样起到的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是有对齐功能吗,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