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智能开关是指什么?智能开关分为哪几类?

楼主(2022-02-25):
所谓智能开关是指什么?智能开关分为哪几类?

网友:
所谓智能开关,既是指能够根据周围环境中的某一个或多个条件的变化,智能开启或关闭的开关。因此,智能开关家族中品种众多,只要不是机械开关,都可以归为智能开关。

网友:
远程控制,语音控制,自动化

网友:
根据功能和控制的设备不同,分为智能家居开关和智能家电开关二大类。

网友:
应用最普及的就是利用人自身发出的红外热释信号智能控制照明的红外人体感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