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电磁场仿真结果输出

楼主(2022-02-25):
ANSYS做电磁场仿真,定义了力标志求解出了结果,请问怎么用命令把结果输出呢
SUMMARY OF FORCES BY VIRTUAL WORK

Component Force-X Force-Y
MASS1 0.92844E-01 -0.59409E-01
MASS2 -0.22312E-04 -0.45030E+00
MASS3 -0.84152E-01 -0.64670E-01
输出这里每一个的Force-Y.

网友:
输出时要用到类似fortan格式的行,需要在脚本文件里运行,你直接拷贝下面的数字就可以输出了,提取fx和fy的力 etab,fvwx,nmisc,3 或者其他命令
/com,*******************************
/prep7
*dim,strs,char,3,1
*do,i,1,3
strs(i,1)='mass%i%'
*enddo
*dim,fxx,array,3
*dim,fyy,array,3
fxx(1)=0.092884,-0.22312e-4,-0.84152e-1
fyy(1)=-0.59409e-1,-0.45030,-0.64670
*create,out1_scr,mac
/out,virforce,vrt
/com,SUMMARY OF FORCES BY VIRTUAL WORK
/com,
/com,Component Force-X Force-Y
*vwrite,strs(1,1),fxx(1,1),fyy(1,1)
(a5,' ',e12.4,' ',e12.4)
*end
out1_scr
*list,virforce,v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