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有4块DDR3,它们之间是独立的吗?

楼主(2022-02-25):
首先把外部输入数据存到DDR3,再读到FPGA中进行处理,接着又存到DDR3,最后再读出去。所以担心两次读入DDR3的数据会冲突,不好区分开来,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DDR3是外部存储器,FPGA只是提供访问外部存储器的端口和控制器,一定是独立的。你说的读和写是不是对于一个外部DDR3存储器而言呢?对于同一个外部存储器,这当然不是问题,因为存储器肯定是要读和写的。不是对同一个外部存储器,也谈不上冲突,因为对不同的外部存储器读写肯定是通过不同的端口,更不可能有冲突了。

网友:
冲突是肯定不会的,DDR3有片选信号的,FPGA控制器随时知道在读写哪个DDR3,何来冲突一说?
但是对于4块DDR3是不是独立的,这个你必须看板子原理图。
因为内存控制器一般是通道的形式挂DDR3的,举个例子,FPGA内部例化2个内存控制器,每个内存控制器可以挂2个DDR3,那么一个内存控制器下挂2片DDR3的线路就叫做一个通道。同一个通道下的2个DDR3是共用一组信号的,电路上是Y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