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pspice 如何修改三极管β参数的值,对之点右键 edit properties 中没有'Bf' ...

楼主(2022-02-25):
orca/dPspice 如何修改三极管β参数的值,对之点右键 edit properties 中没有'Bf' 这一项?

网友:
用左键点击三极管,将三极管点亮后再点右键,出现下拉菜单,选择Edit PSpice Model,弹出example.lib窗口进行修改存盘就可以了。

网友:
想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