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采用白板工具选型时三种类型的器件哪种好?

楼主(2022-02-25):
采用ti白板工具选型时,会出现3种类型的器件选择,那么要选择EMI peRFormance比较好的应该选哪种? module?integrated?还是controller?

网友:
module的集成度最高,用户自己需要设计的越少,integrated次之,controller需要用户自己设计较多的外围电路。对于新手来说,使用module的风险最小,只要设计的好,三种的EMI都可以很小

网友:
Module使用相对简单,灵活性尚可,EMI会比个人设计的好,.Intergrated,需要自己布局布线,灵活性较强,EMI主要看布局布线水平。Controller,灵活性最强,但外围器件较多,对技术要求较高。

网友:
mudule相对价格较高,建议选择集成MOS的芯片,Layout一般datasheet有提供参考,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