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legro导出GERBER文件CAM350里面检查钻孔层和其他层无法重合?

楼主(2022-02-25):
我用allegro导出的gerber文件,在CAM350里面查看的时候 钻孔层和其他的层比例不一样还无法重合。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类问题呢,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CAM350用起来是好麻烦,虽然说功能还行但是实际对于我们画板来说很多功能不一定能用上。

网友:
CAM350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它有默认格式,每次导入都需要调整格式,很是麻烦.....

网友:
CAM350在导入gerber的时候需要将各层的单位设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