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频域给信号施加相位延迟再逆变换后与原信号的振幅不一致

楼主(2022-02-25):
原来的信号振幅是1,进行fft-施加相位延迟-ifft后的振幅只有0.73了

  • clear
  • close all
  • Fs=2048;% 采样频率
  • T=1/Fs; % 采样时间间隔
  • L=2048; % 信号长度
  • t=(0:L-1)*T; % 时间向量
  • x=sin(2*pi*50*t);
  • a=fft(x);
  • N0=Fs/50; % 周期
  • n0=N0/4; % 延迟的1/4周期
  • b=a.*exp(-1j*2*pi/L*n0.*(0:L-1)); %每一个复数的相位延迟1/4周期
  • c=real(ifft(b));
  • figure(1)
  • plot(t,c(1:L),'b')
  • hold on
  • plot(t,x,'r')
  • grid on
  •

网友:
    每个频点的相移应该跟频率成正比啊,这样不会改变幅度。每个频点加相同的相移,那就会改变幅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