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画图软件 里pcb文件 后缀名是什么?

楼主(2022-02-25):
    altium designer 画图软件 里pcb文件 后缀名是什么?

网友:
    AD主要文件类型汇总: 1、工程文件*.PrjPcb 2、原理图文件*.SchDoc 3、PCB设计文件*.PcbDoc 4、元件封装库文件*.PcbLib 5、元件符号库文件*.SchLib

网友:
    PCB文件的后缀是”Pcbdoc“,原理图文件后缀为”。Schdoc“,工程文件后缀为”。Prjbcb”的。
    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可以单独打开和查看,但在编辑时容易出现错误警告,最好直接点击工程文件,打开原理图文件、PCB等相关文件。

网友:
    PCB文件的后缀是".Pcb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