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铺铜如何设置只对过孔GND全铺,而直插件的GND还是十字连接

楼主(2022-02-25):
过孔要这样的效果

但是直插件的引脚还是要这样子

网友:
    添加一条铺铜规则,针对过孔的。条件之一为“isvia”,条件而为“all”。并把连接设置为直连即可

网友:
    在铺铜规则里加一个IsVia…

网友:
新版本简单的很!!!!!!!

    屏幕截图 2022-02-26

网友:
简单,如上楼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2022-04-08):
    新增一个规则,isvia,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