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下的智能物流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2-02-25):
    物联网下的智能物流是什么样的?

网友:
    物流业是最早接触物联网的行业,也是最早应用物联网技术。智能物流理念的提出,符合物联网发展的趋势。
    简单地说,智能物流能利用条形码、射频识别技术、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等物联技术,然后通过信息处理和网络通讯技术平台广泛应用于物流业运输、仓库、配送、包装、装卸等环节,这里面运用了很多传感器、控制器、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货物运输过程的自动化运行和高效率优化管理、提高物流行业的服务水平,降低成本。

网友:
    最为人所知的识别技术是条码识别技术,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自动识别技术,它是利用光电扫描设备识读条码符号,从而实现信息自动录入。
    射频识别(RFID)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现代自动识别技术,它是利用感应、无线电波或微波技术的读写器设备对射频标签进行非接触式识读,达到对数据自动采集的目的
    GIS是打造智能物流的关键技术与工具,使用GIS可以构建物流一张图,讲订单信息、送货信息、车辆信息、客户信息等数据都在一张图中进行管理,实现快速智能分单、网点合理布局、送货路线合理规划、包裹监控与管理。

网友:
    物流仓储是物联网最有潜力的应用领域之一,ups,dhl,fedex等国际物流巨头都在积极试验rfid技术,以期在将来大规模应用提升其物流能力。可应用的过程包括:物流过程中的货物追踪,信息自动采集,仓储管理应用,港口应用,邮政包裹,快递等。其主要有如下优点:
     减少人力及人为错误
     减少重复下单
     减少运输成本
     提升运输效率
     提升数据正确性
     提升客户满意度
     有效做到物品的盘点管理
     降低人事成本
     提升产品销售率
     提升产品卫生安全
     提升存货管理效率

网友:
    在物流领域,物联网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实现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目标。
    在如今的物联网时代,智能除了获取信息外,还要将采集的信息通过网络传输到数据中心,由数据中心做出判断和控制,进行实时调整。所以智能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控制反应过程,是在不断调整的。这个调整是根据实时采集的信息做出的判断和控制,要动起来,要有联网,要在线运行。由此可见,自动化、信息化、网络化,是能够体现这个时代智能的三个主要特征。
    智能物流的出现,标志着信息化在整合网络和管控流程中达到了动态的、实时进行选择和控制的管理水平。所以,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水平和客户需求来确定信息化的定位。智能物流将是物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