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测温器件如何选型

楼主(2022-02-25):
    我准备用N32G45的12bit 5Msps ADC 测量温度,温度范围0-35度,请问如何选NTC电阻,还有分压电阻如何选?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一般分压电阻选择和NTC标称值一样,方便计算。如果只测 0-35 度,可以仔细设计分压区间,提高精度。
NTC电阻精度不高,变化也没有那么快,没有必要用高速AD。

网友:
    『还有分压电阻如何选?』
分压电阻应该这样选择:和在选定的温度范围内热敏电阻数值大体相等,不能远大于热敏电阻也不能远小于热敏电阻。这样,分压电阻上电压变化范围较大,容易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