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标准

楼主(2022-02-25):
GB2099.1开关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

  符合标准:

B2099.1-2008第20及21条款、GB15092.1、GB16915.1、IEC60884-1、IEC61058-1、IEC60669-1 等

  产品介绍:

  本试验设备根据GB2099.1-2008第20及21条款、GB15092.1、GB16915.1、IEC60884-1、IEC61058-1、IEC60669-1 等标准的相关条款要求而设计制造的, 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固定式电气装置的开关进行通断能力和正常操作寿命测试,也适用于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耦合器的分断容量和正常操作寿命测试。该设备通过模拟电子电工产品插头插座、旋扭开关在长时间插拔及旋扭动作后对产品本体的影响,目的是考核开关及插头插座是否能经得起正常使用中出现机械损坏及电气疲劳破坏,以及有无出现触头粘连现象或长期闭合或断开现象,检验其有无过度磨损和其他有害后果。是进行开关及插头插座电气耐久性试验的设备。

 DELTA17开发的开关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该设备可做按钮开关、翘板开关、船型开关、按钮开关和插头插座寿命测试。配上负载(电阻性、电感性、电容性)可做加载试验,并设有相应的控制系统。

开关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主要技术参数:

1、动作速率:动作要匀速、至少包含30次/min、15次/min可以选择;

2、控制方式:PLC智能控制,TFT液晶触摸屏操作;

3、插头与插座插合到拔出时间:对于额定电流不大于16A的:1.50+0.5s;对于额定电流大于16A的:30+0.5s;

4、设备工位:该设备拥有3个独立的工位,三只同型号的产品可以同时在一台设备上进行试验;

5、设备的行程:在测量插座的分断容量时,对于额定电压不大于250V、额定电流不大于16A的插座,试验设备的行程应在50mm-60mm之间;

6、夹具:试验装置的夹具应能夹持86型、100型、118型、120型、146型插座;

7、核心元器件:试验装置均应采用松下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伺服电机驱动且每台电机的额定功率在400W以上,采用触控PLC控制;

8、可实现电流值为40A及以下的插头插座的试验;

9、钢制部分均为304不锈钢;

10、设备应满足对各部分尺寸和力值的要求(GB2099.1-2008);

11、该设备通过更换夹具等方式,可以兼做线性开关的寿命试验机;并满足GB16915.1-2003章节18、19、图12、图13、图14的要求;

①开关试验装置动作速率:动作要匀速、至少包含30次/min、15次/min、7.5次/min可以选择;

②开关通断时间:开关“通”的时间应为整个周期时间的(250+5)%,而“断”的时间则为整个周期时间的(750-5)%;

③设备工位:线性开关寿命试验拥有3个独立的工位,三只同型号的产品可以同时在一台设备上进行试验;

④试验电压偏差:0+5%;

⑤夹具:试验装置的夹具应能夹持86型、100型、118型、120型、146型的各种倒扳开关、跷板开关和按钮开关;

⑥核心元器件:试验装置均应采用松下电器有限公司生产的伺服电机驱动且每台电机的额定功率在400W以上,采用触控PLC控制;

⑦可实现电流值为40A及以下的线性开关的试验;

⑧钢制部分均为3